存储容量问题

楼主(2007-06-12):
存储容量问题
用存储容量为32K*8比特的存储器芯片构成地址编号A0000H至DFFFFH的内存空间,则至少需要几片?
比特
存储器

网友:
总地址空间/单片机的存储空间

网友A:
多敲了个机字,表见怪...

网友B:
单片机容量怎么算呀?8bit还算在里面吗?我都忘没了

网友C:
DFFFF - A0000 == 3FFFF //这个是总的空间容量
3FFFF / (32 * 1024) == 7 //总空间容量/单片容量 == 片数 这个应该都没问题
到于8算不算,单片机并行访问的时候,以字节为单位,也就是八位.一个地址对应的是一个字节的空间,相互去掉省掉多次算8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