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或隐藏输入面板?

楼主:
如何显示或隐藏输入面板呢?请用过得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是输入面板,,,难道是我火星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个^_^

网友:
SipShowIM(SIPF_OFF); //隐藏
SipShowIM(SIPF_ON); //显示
SipSetCurrentIM(&CLSID_IM_DEFAULT); //设置当前输入法

该方法需要sdk支持,似乎标准的wince 4.2 SDK不支持输入面板.

网友:
我的系统是ce4.2 ,我得应用程序用evc4.0 开发,有没有办法进行操作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SipShowIM 在CE2.0以后就支持了。
#include "Sipapi.h"

网友:
SipShowIM(SIPF_OFF);///关闭输入面板
        HIMC hIMC = ImmGetContext(m_hWnd); ///hWnd为当前窗口句柄
        ImmSetOpenStatus(hIMC, FALSE); ///关闭中文输入法
        ImmReleaseContext(m_hWnd, hIMC); ///最后释放上下文

网友:
#include   "Sipapi.h" 这个操作我已经实现了,而且coredll.lib也包含进去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说说你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