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面如何给程序添加启动界面

楼主:
我用EVC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想给它添加一个启动界面,不知如何添加。
我网上搜了搜到的都是为基于对话框的程序添加的启动界面,但不知道基于窗口的应用程序该如何添加,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在窗口创建之前加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小弟愚钝,请大哥指点,最好有代码,谢谢!

网友:
怎么就没人帮我呀?

网友:
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在EVC下,做这种无聊的事吧

毕竟不是台式机

网友:
我觉得正是因为程序在这上面运行太慢,所以才要做个启动界面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给个指导呀,拜谢。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你的程序启动的时候先开始在窗口上show你的预先准备的图片,等待后台的运行消息,后台执行启动程序的必要操作,可能时间比较长,当准备完后,向窗口发个消息,然后获得相应的句柄,就可以了。

网友:
在vc下是这样做的,利用Splash screen组件:

一、安装Splash screen组件
点击菜单Project/Add to project/Component and Control,然后双击”visual c++ components” ,
选中Splash screen组件,接受默认ID为 IDB_SPLASH.(笔者在此处有疑问,接受默认的ID时当程序运行时总没有闪屏出现,重新取个ID就可以了,试试看!)
二、插入位图
用一幅准备好的真彩位图替换刚才生成的即可。真彩位图在资源编辑器(它不能打开超过256色的图片)中是不可视的!或者,点击Resouce View ,在BitMap上点击鼠标右键,选中“Import…”菜单项,然后选你所要的真彩位图资源,把位图的ID设置为IDB_SPLASH.。
  三、运行程序
编译、连接,漂亮的真彩启动位图就显示出来了。就这么简单!
四、几点说明
   1.如果你要改变启动画面的停留时间,就修改SetTime 中的第二个参数,这里是750毫秒。int CSplashWnd::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if (CWnd::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 Center the window.
     CenterWindow();

     // Set a timer to destroy the splash screen.
     SetTimer(1, 750, NULL);  此停留时间为0。75秒,可通过修改第二个参数来改变闪屏时间!

     return 0;
}
2.基于对话框的程序不能插入闪屏,可如下设置:
首先创建一对话框工程,将刚才已经生成的Splash.cpp和Splash.h文件拷贝到工作文件夹,并将其加入到你的基于对话框的项目中(Project->Add To Project->Files...)。
在CDialogApp派生类的InitInstance()中加入下列代码:
#include "Splash.h"
BOOL CDialogApp::InitInstance()
{
    // CG: The following block was added by the Splash Screen component.
    {
        CCommandLineInfo cmdInfo;
        ParseCommandLine(cmdInfo);
        CSplashWnd::EnableSplashScreen(cmdInfo.m_bShowSplash);
    }
    ......
}
使用Class Wizard为在CDialog派生类添加OnCreate()函数,并加入下列代码:
#include "Splash.h"
int CDialoglDlg::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if (CDialog::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 CG: The following line was added by theSplash Screen component.
    CSplashWnd::ShowSplashScreen(this);
    return 0;
}
最后将Splash.cpp文件中的CSplashWnd::Create()函数中的位图资源ID改为真彩位图的ID就可以了。
BOOL CSplashWnd::Create(CWnd* pParentWnd /*= NULL*/)
{
    if (!m_bitmap.LoadBitmap(IDB_BITMAP1))
        return FALSE;
        ......
}

但在evc中没有这个组件,我想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方法可以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evc下限制比较多,少了不少东东,做起来麻烦

网友:
呵呵,不会的...

我认为EVC与VC差不多...

因为我的项目就是用VC开发...

在EVC下编译出结果就是了..

网友:
觉得差不多是你没深入了解

网友:
载舟之水是牛人:)
偶的问题他指点过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的
很热心的人:)

网友:
先show一个临时的窗口,当真正的窗口初始化好了,就发个消息destroy前一个窗口

网友:
谁有原代码,发一个上来啊.也想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