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拼音2.0(MSPY2.0)是不是只能在Pocket Word里才能用 ...

楼主(2007-11-06):
微软拼音2.0(MSPY2.0)是不是只能在Pocket Word里才能用?
微软拼音2.0(MSPY2.0)是不是只能在Pocket Word里才能用?
我用PB4.2定制了wince,选了catlog里的MSPY2.0,但是发现只有在Pocket Word里才能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激活MSPY2.0输入法的?请问有办法能在一般情况也激活MSPY2.0吗?
输入法
微软拼音
wince
Word

网友A:
当然可以用在其它程序里。

网友B:
可是我在其他程序的编辑框(Edit Control)里确实打不出中文啊,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顶一下,请会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D:
还是没有人能回答,再顶一次

网友:
当然可以的!
楼主可以试试看它来修改文件的名称,先不要在自己的程序中用。因为我怀疑一些,包括楼主写的程序。

网友E:
我用的CE5.0加的双拼,可以用啊,不过在我自己写的程序里面他不会自动的调用,只能手动的把他调出来,而修改类似文件名等的系统动作则可以自动调用

网友F:
估计是NK有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手动修改一下注册表试一试.

网友G:
双拼上可以用,但是加上MSPY2以后就不行了,只能在WORD里面才能调用出MSP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