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cold fire的MCF5213,老师规定了一个题目,要按下按键,LED亮,过一段时间(随便一段时间就可以)LED灭,请问如何实现,需要详细一些的,万分感谢!!!
刚开始学  什么都不懂 望赐教!!!!

最好能把代码帮写一些  越详细越好 后天就要交了 实在是没办法啊!!!!

再次感谢!!!!

网友:
while(ture)
{
    IF (IOKEY == PUSHED)
    {
        LEDIO = OPEN;

        delay(random(N));//延时

         LEDIO = CLOSE;
    }
}

给这个结构可以了不???

网友:
bit b_cntstart;
uchar cntdelay;
#define cntdelaymax 500;
while(ture)
{
        IF   (IOKEY   ==   PUSHED)
        {
                  LEDIO   =   OPEN;
                  b_cntstart=true;
        }
if (b_cntstart)
{
if (cntdelay++==cntdelaymax) {cntdelay=0;b_cntstart=false; LEDIO   =   CLOSE;}
}

}

网友:
#include
sbit P1_0 = P1^0 ;
sbit P1_1 = P1^1 ;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0 using 2
{
     P1_1!=P1_1 ;   //取反,点亮LED
}
void main()
{
   EA = 1 ;
   IT0 = 1 ;
   EX0 = 1 ;      //外部中断
   P1_7 = 1 ;     //初始化LED
}

网友:
#include
sbit   P1_0   =   P1^0  ;
void   interrupt0()   interrupt   0   using   2
{
          P1_0!=P1_0   ;       //取反,点亮LED
}
void   main()
{
      EA    =   1   ;
      IT0   =   1   ;
      EX0   =   1   ;           //外部中断
       P1_0  =   1   ;           //初始化LED
}

楼上的代码copy错了,:-)

网友:
也许三楼是手打的呢,呵呵

只是三楼四楼的代码似乎都会跑飞了吧,最好在程序最后地方加上一句while(1);

网友:
6楼 是装的吧!

网友: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