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51串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
51串口每秒接收一组上位机数据,要求是如果这组数据是想要的就控制一个开关通断!想请教的是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怎么才能很好的控制一个开关通断,开关平均500MS闭合一次!在接收中断函数里面写延时行不通!请教各位。。!

网友:
中断就是中断...

别做太多的纠缠

明确一个,延时是PC上做还是单片机做?

PC上做的话,单片机上就爽了

呵呵

收到数据确认一下就动作就完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是单片机里做延时来控制有规律的通断,节奏跟PC发数据一样也可以,PC是每秒发一个数据什么都不管!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如果像LS的说话,那两者间会有一个同步问题

相应会麻烦,

还是用最基本的结构,一主一从

一个控制一个受控就OK了

网友:
不一定要同步,只是开关通断是有节奏的就行了,上位机不能改!。。。

网友:
还是搞不大清楚

1、“控制一个开关通断”什么控制什么样的开关通断,串口可以控制开关?应该是IO口吧
2、这个开关大概是什么用的?

你可以把整个思路整理一下,来龙去脉,这样有助于解决问题

延时如果不行,可以用TIMER中断的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