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嵌入式开发的一般流程是什么?

楼主(2007-02-05):
请问嵌入式开发的一般流程是什么?
菜鸟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嵌入式开发从头到尾的实际操作过程是什么样的?比如都需要下载什么软件,怎样修改并装载引导程序,怎样移植操作系统,怎样调试,怎样烧写.....
谢谢啦!!!

网友A:
http://www.51eda.com/soft/mcutech/armtech/soft/200409/20040906230100.html
WinCE4.2

网友B:
楼主这么多的问题,慢慢看帮助文档吧

网友C:
我刚刚开始接触嵌入式,可以说什么都不会,我知道要看文档,可不知道看什么内容的啊
我想从具体操作开始,就是照扒别人的操作过程一步一步做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调试过硬件电路板的经历,基础为0
希望各位师兄能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D:
不是你师兄

网友E:
谢谢zaodt!!
我还是不太懂怎么用啊?

网友F:
现在不都用linux吗?

网友G:
1、首先是选择硬件平台
2、选择软件平台,你是用汇编、WinCE、Linux 还是 VxWorks 开发系统
不过,通常在做项目的时候 1 与 2 都是定好的,没有选择的余地
3、建立系统的启动模块,操作系统都带有示例,可以方便地生成自己所需的启动模块
4、在启动模块中逐渐加入自己的功能模块,一步步扩充
如果仅仅是嵌入式软件的话,对硬件的调试技术其实不要求那么多

网友H:
真是非常感谢!!!
我还在继续的学习中,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和大家在网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