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记事本写的汇编指令(c51)如何用keil nvision2生成可下 ...

楼主(2007-05-13):
用记事本写的汇编指令(c51)如何用keil nvision2生成可下载的.hex文件
rt
记事本
如何

网友A:
用KEIL建一个工程,先好芯片,做好基本配置
将你写的汇编文件保存成.ASM或.A51后缀
将这个文件加入工程
编译生成HEX文件即可...

网友B:
我建了个project..添加了保存为.asm的汇编程序..build target 结果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target not created.这什么原因。..

网友C:
你没有把你的ASM文件加入工程...
呵呵

网友D:
我建了个project..添加了保存为.asm的汇编程序..build target 结果target has no object modules .target not created.这什么原因。..
------------------------------------------------------------
project->operation for target->output->选create hex file项
程序编译后会自动生成HEX文件

网友E:
学着用命令行吧,这样对以后升级到Linux之类的开发大有好处。

网友F:
先不要指望楼主用命令行了,能够使用鼠标好好的操作keil nvision2就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