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中60-system与80-system的区别?抢分了~~~~~~~

楼主(2007-09-30):
LCD中60-system与80-system的区别?抢分了~~~~~~~
LCD中60-system与80-system的区别?
60-〉摩托罗拉
80-〉Intel
摩托罗拉
intel

网友A: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微处理器的接口,就有两种比较流行的接口。一种是摩托罗拉的,一种是英特尔的,其它公司的接口都会向其中一种接口靠拢。
摩托罗拉的微控制器,以68开头,英特尔的以80开头。两种控制器在读写时序上有差别,你可以找相应的文档来看看。当然,如果你的MCU是英特尔的51系列,那么就选intel;如果是68系列,就选motorola。

网友B:
还有没有更详细些的信息阿
谢谢!

网友C:
受教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