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OleDateTimeSpan计算时间差为何值不是0就是天文数字

楼主:
COleDateTime time = COleDateTime::GetCurrentTime();
//用于取得系统时间
.................
         SysStartTime.Format(_T("%.2u:%.2u:%.2u:%2u"),nDay,nHour,nMinute,nSecond);
        SysStopTime.Format(_T("%.2u:%.2u:%.2u:%2u"),nDay,nHour,nMinute,nSecond);
        COleDateTimeSpan span = SysStopTime - SysStartTime;//SysStopTime和SysStartTime都是CString类型
         CString str;
        str.Format(_T("%f"),abs(span.GetSeconds()));
         //str.Format(_T("%f:%f:%f:%f"),Day,Hour,Minute,Second);

        AfxMessageBox(str);             //输出这个时间差,是零
之前编出过输出是天文数字
总之,困扰我两天的问题了,不知道是span用的不对还是哪不对。
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
To calculate elapsed time

Create two COleDateTime objects.

Set one of the COleDateTime objects to the current time.

Perform some time-consuming task.

Set the other COleDateTime object to the current time.

T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imes.
COleDateTime timeStart, timeEnd;
timeStart = COleDateTime::GetCurrentTime();
// ... perform time-consuming task
timeEnd = COleDateTime::GetCurrentTime();
COleDateTimeSpan spanElapsed = timeEnd - timeStart;

两个 COleDateTime 相减 会得到 COleDateTime。

网友:
SysStartTime.Format(_T("%.2u:%.2u:%.2u:%2u"),nDay,nHour,nMinute,nSecond);
SysStopTime.Format(_T("%.2u:%.2u:%.2u:%2u"),nDay,nHour,nMinute,nSecond);

事实上就是0啊.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SysStartTime.Format(_T("%.2u:%.2u:%.2u:%2u"),nDay,nHour,nMinute,nSecond);
SysStopTime.Format(_T("%.2u:%.2u:%.2u:%2u"),nDay,nHour,nMinute,nSecond);

事实上就是0啊.不是一样的啊?

对不起,这两行是没什么用的,我写错了。就算没有这两行,也是零。
事实,SysStartTime和SysStopTime是全局变量,分别是开始时候的时间和结束时候的时间。

网友:
比如,我改成这样
SysStartTime.Format(_T("%.2u:%.2u:%.2u:%2u"));
        SysStopTime.Format(_T("%.2u:%.2u:%.2u:%2u"));
        COleDateTimeSpan span = SysStopTime - SysStartTime;

        CString str;
        str.Format(_T("%f"),abs(span.GetSeconds()));
        //str.Format(_T("%f:%f:%f"),Hour,Minute,Second);

        AfxMessageBox(str);
结果输出的还是0.00000      而SysStartTime和SysStopTime输出确实是不同的

网友:
别跟我说你是用这段代码来确定程序运行的时间啊
如果是确定运行时间的话,我建议你用
LARGE_INTEGER Freg;
LARGE_INTEGER Count1,Count2;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Freg);
QueryPerformanceCounter(&Count1);
来实现
还有,Span在我的机器上是可以用的,我想是你获取时间的地方可能有问题吧
COleDateTime oleDate = COleDateTime::GetCurrentTime();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不该用那俩变量相减,不过,还是谢谢人大代表! 分,是你的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