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址总结长度是8的倍数,例如8位,16位,32位,64 ...

楼主(2007-12-19):
为什么地址总结长度是8的倍数,例如8位,16位,32位,64位这些都是8的位数?为什么一个字节要等于8个 比特??
为什么地址总结长度是8的倍数,例如8位,16位,32位,64位这些都是8的位数?为什么一个字节要等于8个 比特??
比特

网友A:
如果计算机是你发明的,你就可以让他等于任何数,哈哈,只要是2的整数倍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是2的倍数呢?

网友C:
因为计算机只认识0和1

网友D:
这个是大多数人的习惯,事实上总线长度并不总是8的整数倍,一个字节要等于8个比特同样也是大多数人的习惯而已。
处理器有1位的,有2位的,有4位的,有8位的,目前工业控制中似乎还有4位机,字长就是4位的
发展到8位机的时候很火,量上去了,以至于8位字长成了标准,再以后就变成了约定俗成,就变成了习惯
再说老数据都是按8位编码的,比如ASCII,所以这个变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事实上完全可以用其它长度的字长
印象中microchip的某些处理器字长就是14位的,
至于总线长度,10位,11位,12位这样的总线长度经常可以看到。

网友E:
如果LZ还记得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话,那么里面的第一条不就是:以二进制运算作为电子计算机的最基本理论.
因为二进制很容易就被电子电路表达.
而4,8,16,32刚刚是2的倍数,在计算机里表示的时候,无需任何高昂的代价
因此....

网友F:
原来这是一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