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的关系

楼主(2007-12-14):
SD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的关系
请问一下SD(FAT32)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有一块SD格式化成为FAT32的文件系统,用WINHEX查看只能看到逻辑扇区,看不到物理0扇区。发现逻辑扇区基本上都是从物理扇区的第N个扇区,开始的。也就是逻辑扇区的第0扇区=第N个物理扇区,就是有一定的偏移量。
我查看了前面的所有扇区,发现在物理0扇区有一个字节记录了,第0个逻辑扇区所对应的扇区号,但是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的关系。
请问个位高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资料下载地址。谢谢
mail:xiangxingjun@126.com
物理
怎么样
下载地址
资料

网友A(2008-02-27):
柱面0,磁头0,扇区1是系统保留扇区,很多软件不能对其访问,可以调用BIOS访问或者自己写程序访问,
逻辑扇区=物理扇区-63(63也就是系统隐藏扇区数,书上说可以为其他值,但我只看到过63)
建议你看一下宋群生老师的<<硬盘扇区读写技术--修复硬盘与恢复文件>>这部书,里面讲的很详细,包括编程.我这里有,是同事给的,14M大小,我不知道网上哪里有下

网友B:
我最近做了个FLASH管理的东西, 比FAT32简单多了 , 也实现了对Flash的管理
每个块前都要空一部分空间,做扇区分配表,根据分配表,来合理使用Flash空间
反正没这个复杂,但基本可以了,就稍微浪费了点空间 嘿嘿

网友C:
楼上说的比较清楚了,不过针对lz的问题:
>>>用WINHEX查看只能看到逻辑扇区,看不到物理0扇区。
用winhex是能看到物理扇区的,工具-》打开磁盘-》弹出的框有两个部分:一个“逻辑驱动器”一个“物理磁盘”,选第二个“物理磁盘”就可以
>>>发现逻辑扇区基本上都是从物理扇区的第N个扇区,开始的。也就是逻辑扇区的第0扇区=第N个物理扇区,就是有一定的偏移量
确实是有个偏移量,一楼说的一般是63,我见过有254的,这个值在物理0扇区的454-457字节,即RelaStaSect = buffer[454]+ buffer[455]*0x100 +
buffer[456]*0x10000 + buffer[457]*0x1000000;

网友D(2008-10-05):
正在看这方面的东西,感觉文件系统好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