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260与FPGA在VXWORKS下的通信

楼主:
 各位大哥,我刚接触VXWORKS不久,请大家指教。实验室有块powerpc104开发板(含有MPC8260+FPGA),8260与FPGA通过64位数据总线和32位地址总线(好像就是60X总线)连接,购买板子已自带BSP,怎么实现8260与FPGA在VXWORKS下的通信(中断,数据传递)啊?谢谢了

网友:
BSP里面肯定有,必须看手册和源码,你自己查一下。

  其实,这样的连接方法,FPGA和其它的总线设备没有区别。你只要知道了FPGA的地址范围和指令含义,就可以像操作内存一样对FPGA进行读写了。
  你的BSP文件里,应该在sysLib.c文件中对FPGA的地址进行了初始化,并完成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的转换。你可以仔细看看源文件。中断也是在该文件里初始化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刚学。看不懂

网友:
读写FPGA的寄存器就可以啦,但在读写前有如下事情要做:
1. FPGA程序总该有吧,没有就自己用veriLog实现一些功能,当然要实现寄存器的读写功能了,然后通过JTAG
   或者其他方式把pga加载到FPGA芯片
2. 读写FPGA前,要设置CPU的片选,主要就是在BSP里设置OR,BR寄存器
3. 就可以直接读写了

网友:
就是一个地址嘛。。。

网友:
在BSP里有几出需要弄好,比如说rominit.s sysLib.c等文件好好看看  把ORx和BRx都配置好
然后直接联在总线上的就可以读写寄存器了  要是按照SPI等方式挂接的在根据你的板子来确定用CPLD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交互

网友:
bsp要和fpga下的地址对应起来,要看看你config.h中的一些地址和芯片上的地址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