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误差怎么改正

楼主:
晶振为12MHZ  方式0 TH为D8F0 中断100次为1s
测试了11小时13分07秒      误差为3分11秒

那么TH改为多少比较准确点呢??怎么算的!

网友:
要更精确的话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中断响应的时候的代价也计算在内.
二:晶体的误差也是一个大问题.
三:这是一个累积误差,您可以增加定时的长度来相对减少一下这个错误的累积.

网友:
建议使用定时器的初始值自动重载功能,误差可以小一些

网友:
为什么不用RTC,

网友:
LS的哥们,如果是晶体产生的偏差用啥都不管用...

网友:
建议使用定时器的初始值自动重载功能,误差可以小一些.......

是这样的,因为中断也有个响应时间,如果用初始值自动重载模式的话,中断响应时间引起的误差就可消除啦

斑竹,要精确定时的话,用时钟芯片啊,可以减少误差. 我们的电脑主板上就有这个芯片嘛.桌面上的时间显示靠的就是它了

网友:
我用DS12CR887,内部集成可充电电池和晶体,
包括月份自动调整和闰年补偿,自带温度补偿,
芯片出厂前已经校准,在25摄氏度时每月误差为正负1分钟,
不过要贵一些,

总比手工去调整好使,而且掉电不丢失,
上面的做法多适用于学习,

网友:
因为晶体总是有误差范围的,
手工校准不好实现,

网友:
把你中断执行的时间也算进去,

网友:
恩  收获不少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