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死机现象!

楼主:
应用程序(evc开发)与plc正常同通讯的情况下,系统一切正常,当plc断电的时候,系统就死机了。当plc再加电时,系统自动恢复正常!我的平台(wince4.2),我已经确认与串口通讯有关!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LZ既然已经确定与串口相关,调试一下串口的发送与接收看看:
(1)先看PLC正常的时候
(2)分析PLC断电时,与正常的差异

这样也许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plc 断电后,整个设备死机了。这时候根本没法跟踪调试。重新加电后系统就好了。还有个问题就是也不是每次断电后都死机,有时候重复断电好几次都没问题!我找原因找了两天了。

网友:
第一次用evc,大家做这个的应该很多,串口通讯几乎大家做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受打击很大!大家救命。

网友:
这个问题,和使用EVC的关系不大!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楼主先试试不要进行串口通讯,给PLC断电看看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网友:
我试过不用串口通讯的时候没有问题,所以我才确定是串口通讯的问题

网友:
串口通讯程序是LZ写的吗?
如果是,加入测试语句进行跟踪,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不是,不过我明白大体意思!谢谢啦。

网友:
我想:
应该是你的目标板的问题,不是程序的问题。
原因如下:
我使用的嵌入式商业板只要你拔下任何一个设备他都会重启。使用工业板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是NK文件的问题吧,我碰到过一次类似的,只要一进DEBUG,串口就疯狂滴发些东西.....据技术员说是我触发了他的调试设置,所以,让他重新生成NK文件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处理数据的时候没考虑好,断电后没数据反回是否出项死循环?

网友:
是不是干扰造成的?我今天串口通信因为干扰导致计算机死机俩次,不过情况和你不一样。

网友:
建议你把和PLC通信的连接线断开,再将PLC断电试试看死机不。

网友:
我的是RS-485通信接口,我在A、B两端并了一个103的电容,有点效果,不过还是有干扰。你看看你的电源的接地是否良好,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