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配置evc4环境问题,急急,在线等

楼主:
我是新手,装了
microsoft windows ce .net 4.2.msi,
embeded visual c++ 4.0 ,
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
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Emulation Images CHS.msi,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Emulator Images for Pocket PC - CHS.msi,
Windows Mobile 2003 Second Edition Emulator Images for Pocket PC - WWE.msi
,在编译简单例子helloworld CE的时候会报错:说没有标准的sdk,但我的sdk已经安装了阿?还有其他的软件需要安装吗?请教高手

网友:
另外,问一下,,,EVc,pb,模拟器 他们之间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怎么配置才能运行正常阿? 谢谢了

网友:
你看你的sdk选择项里面有没有standard sdk,要不然你就选ppc2003sdk啊

网友:
embeded visual c++ 4.0  SP4
如果是在windows xp下安装,要修改c:\boot.ini文件中的/noexecute为/execute,重新启动
确保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系统设备中的virtual pc application server正常启动

网友:
to:  huleide()
谢谢,选了也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
to:   vieri_ch(尘雨-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谢谢,是在xp下 ,现在直接可以装 sp4吗?

网友:
改了下 Project->Settings->Debug->Download   Directory下载目录改为\windows\“开始”,现在报错误为:One or more files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 Please reinstall Emulation for Windows CE and try again,,但Emulation明明有装阿?

网友:
“开始”菜单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to : vieri_ch(尘雨-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开始”菜单    应该是这个吧。????? 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具体是指?

网友:
(\windows\“开始”菜单)完整的菜单名称,你少了菜单两个字

网友:
谢谢  vieri_ch(尘雨-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和 huleide() ( ) ,这几天没有上来,,,怎么搞都搞不定,后面把全部卸载掉,重装一遍就可以了。。。够郁闷的

网友:
一般的时候EVC只能装在默认的路径中,不能做改动,
安装顺序
1,eVC4.0

2,smartphone SDK,packet PC SDK

3,中文image文件下载:

4,安装image文件,安装完后你并没有发现你的模拟器变成中文的,这时需要如下操作:
a,打开eVC,选择tools-->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
b,点Add Device,起一个名字,然后点properties.在Transpor中选择"TCP/IP ....",StartUp用默认的"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点StartUp右边的Configuration,在image中选择"CHS SP 2003 SE(Virtual Radio)",然后一路OK点回去。就可以在eVC的编译工具栏选择中文模拟器了。而且可以中英随意切换

5,注意事项:
要保证你的VBS脚本服务器能正常运行,网上很多人装不成功,都是因为VBS脚本没有正常执行。如果你装了超级解霸,一定要注意,因为超级解霸会更改VBS文件的打开方式,最好是把解霸先卸载,卸载后再进入“文件夹选项”的“文件类型”中恢复VBS的默认打开方式。手动更改打开方式好像不行。
如果你安装完后,发现这个错误:CVTRES : fatal error CVT1102: out of memory。请用安装目录下面的\Common\EVC\Bin\CVTRES.EXE覆盖EVC\wce420\bin\下面的同名文件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你原先的安装顺序不对,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