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屏幕保护问题

楼主(2007-08-01):
WinCE下屏幕保护问题
请问在WinCE下如何进入屏幕保护?是否需要自己写屏保?如果要自己写,怎么运行该屏保,是否需要在WinCE下做些设置?
屏保
屏幕保护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wince下基本上(反正我没见过)没有使用所谓屏保的,一般都是一定时间没有输入,就直接关掉屏的背光(因为大多数使用的是LCD)。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做一个屏保,那肯定是可以做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一般到了用户设定的时间就关屏,又省电。
要做屏保,也简单,到了关屏时间就显示几幅图,至于怎么就是到时间,wince注册表里有设置,不过你可以和触摸屏驱动配合,自己来判断。

网友C:
to 楼上:
怎么判断到关屏时间,能具体点吗?

网友D:
这个时间一般是使用注册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backlight下面的Actimeout(使用外接电源时候)和BatteryTimeout(使用电池)。
但是具体功能的实现是通过背光驱动来完成的。

网友E(2008-01-21):
背光驱动来实现?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F:
你用的什么板子,有的板子不支持关背光的,主要是BSP没这块功能,有的话很方便,控制面板里有,注册表里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