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isterHotKey热键问题 wince5.0

楼主:
将按键B设为热键 用来调节音量
在OnInitDialog中
RegisterHotKey(this->GetSafeHwnd(),1001,NULL,'B');
RegisterHotKey(this->GetSafeHwnd(),1002,NULL,'b');

响应函数为
LRESULT CTestVol::OnHotKey(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witch(wParam)
        {
        //B b
        case 1001:
        case 1002:
                //AddVol ..
                break;
                ....

        return 0;

问题:
        按一下B 或 b 键 声音被设置(增或减)了两次

        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感谢!!!!!!!!

网友:
帮你顶下,
不过,
看你的程序,
也没有什么错,
有没有debug跟踪下.

网友:
多谢 哥们

怀

网友:
你用spy看一下都有些什么消息

网友:
Spy中应该可以看到什么?

我只看到一些窗口的ID

包括我的程序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呵呵

以前没用过

请问

lenux怀疑是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认,按键消息或其处理的地方,是否执行了两次?
单步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