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进入wince系统后,无法识别鼠标键盘 急...

楼主(2007-09-28):
进入wince系统后,无法识别鼠标键盘 急...
我用cf卡为启动盘,将nk.bin拷贝到cf卡中.通过loadcepc的本地下载将通过pb平台中的cepc选项生成的nk.bin 加载到嵌入式的内存中.可以出现启动wince画面.但是不能识别键盘 鼠标.工具栏也没有,开始按钮也没有出来,我的电脑也没有出来.不知哪位大哥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鼠标键盘
启动盘
工具栏
wince

网友A:
只是不能识别鼠标键盘的话可以拔下来在重新插上去就可以了
其他的问题估计是你的NK.BIN做的有问题

网友B:
拿那个template

网友C(2008-02-26):
我定制的wince系统也有类似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platform builder下仿真鼠标是好用的,但在dos下用loadcepc nk.bin 命令启动后鼠标却不能使用,但是我的键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