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disk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我做了一个ramdisk,然后试验一下具体如下

U-Boot 1.1.4 (Jan 13 2007 - 18:54:16)

U-Boot code: 31F80000 -> 31F9DA78  BSS: -> 31FA20E8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30000000 32 MB
Nor Flash: 512 kB
Nand Flash:    6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ujun2410=> tftp 30008000 zImage;tftp 30800000 myram2.gz;go 30008000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4;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30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30008000
Loading: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326596 (143e04 hex)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4;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230
Filename 'myram2.gz'.
Load address: 0x30800000
Loading: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2839962 (2b559a hex)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008000 ...
Uncompressing Linux......................................................................Linux version 2.6.14 (root@hujunlinux) (gcc version 3.4.1) #12 Sun Jan 14 13:16:14 EST 27CPU: ARM920Tid(wb)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Machine: SMDK2410
ATAG_INITRD is deprecated; please update your bootloader.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10A (id 0x32410002)
S3C2410: core 202.800 MHz, memory 101.400 MHz, peripheral 50.700 MHz
S3C2410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CPU0: D VIVT write-back cache
CPU0: I cache: 16384 bytes, associativity 64, 32 byte lines, 8 sets
CPU0: D cache: 16384 bytes, associativity 64, 32 byte lines, 8 sets
Built 1 zonelists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AC0 initrd=0x30800000,0x2b308e root=/dev/ram init=/lin"irq: clearing pending ext status 00000800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9, 8192 bytes)
timer tcon=00500000, tcnt a509, tcfg 00000200,00000000, usec 00001e4c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32MB = 32MB total
Memory: 59292KB available (2090K code, 462K data, 112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it isn't (no cpio magic); looks like an initrd
softlockup thread 0 started up.
Freeing initrd memory: 2764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USB Control, (c) 2006 sbc2410
S3C241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devfs: 2004-01-31 Richard Gooch (rgooch@atnf.csiro.au)
devfs: devfs_debug: 0x0
devfs: boot_options: 0x1
Initializing Cryptographic API
s3c2410-lcd s3c2410-lcd: no platform data for lcd, cannot attach
s3c2410-lcd: probe of s3c2410-lcd failed with error -22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80x25
fb0: Virtual frame buffer device, using 1024K of video memory
S3C2410 RTC,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10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10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1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
loop: loaded (max 8 devices)
nbd: registered device at major 4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b
Cirrus Logic CS8900A driver for Linux (Modified for SMDK2410)
pSMDK2410_ETH_IO=0x11000000,vSMDK2410_ETH_IO=0xe0000000
eth0: CS8900A rev E at 0xe0000300 irq=52, no eeprom , addr: 08: 0:3E:26:0A:5B
NFTL driver: nftlcore.c $Revision: 1.97 $, nftlmount.c $Revision: 1.40 $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usb usb1: Product: S3C24XX OHCI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2.6.14 ohci_hcd
usb usb1: SerialNumber: s3c24xx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TCP 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S3C241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S3C2410 DMA Driver, (c) 2003-2004 Simtec Electronics
TCP bind hash table
)t
Scanning d
DMA channel 0 at c4800000, irq 33
Inode-c
Bad eraseblock 2
DMA channel 1 at c4800040, irq 34
Mount
Bad eraseblock 3
DMA channel 2 at c4800080, irq 35
Creating 5 MTD p
DMA channel 3 at c48000c0, irq 36t":ffer coherency: okavailable, g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 : "bootload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wn-block(2,0)
s3c2410-nand: mapped registers at c4980000rrect "root=" boot option
s3c2410-nand: timing: Tacls 10ns, Twrph0 30ns, Twrph1 10n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cipatory reg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Mar 29 2007 - 10:03:38)io scheduler deadline r

U-Boot code: 31F
)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038000 : "bootloader"
0x00038000-0x000b8000 : "parameter"
0x00040000-0x00200000 : "kernel"
0x00200000-0x03200000 : "rootfs"
0x03200000-0x04000000 : "use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TCP 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AMDISK: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Mounted devfs on /dev
Root-NFS: No NFS server available, giving up.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没有出现 press any key to active this console

但是RAMDISK: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这两行好象说明已经找到了文件系统并挂载上了.

我也看了别人的启动信息 ,到了
    RAMDISK: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后,就出现press any key to active this console

因为我的PC机是winxp上装vmware + redhat9 ,不知道怎么回是 linux下的tftp 和nfs服务一直开启不了.我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因为启动信息说Root-NFS: No NFS server available, giving up.
还有就是,ramdisk里要配置console.有这个说法吗?因为console我也没添加到ramdisk里面.是这写原因啊?
小弟愚钝 望大家指教

网友:
就是NFS没开的原因.

网友:
No NFS server available, giving up.

网友:
因为在vmware+redhat上的服务不能用,所以我在windows下安装了一个tftp的软件,这才能用tftp,可是我同样在windows下装了个nfs server的软件,却不还是出现No NFS server available, giving up,请大侠指正,是不能象我那样开通NFS 还是我没找对NFS SERVER软件

网友:
现在linux上的nfs和tftp都好了ramdisk也能用了,ramdisk确实需要pc上的nfs server支持,这就有个疑问了,这样的文件系统无法体现移动性,除了测试使用,做成移动设备产品的话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