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camera驱动开发

楼主:
哪位在Linux下有做过camera的驱动开放,请进来指点一下!
我是用开源的Moto 代码做的,始终会出现这个问题,I2C-CAMERA in fun:i2c_ov9640_read i2c write error code =-121,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I2C-CAMERA in fun:i2c_ov9640_read i2c write error code =-121
I2C-CAMERA in fun:i2c_ov9640_init error: failed to read chipid
fun camera_init camera function init error!!
fun pxa_camera_open camera_init faile!

出现的错误代码。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根据错误信息,报告i2c初始化失败。

你确定硬件没有问题了么?有时候硬件连线有问题挺折腾人的,比如确定camera加电正常,i2c连线可靠等。

网友:
如果能够确定硬件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I2c初始化失败呢?

网友:
顺便问一下,make menuconfig还需要别的什么特别的配置吗?我是用2.6.17版的,make结束之后会在dev下生成几个设备节点?

网友:
至少要enable I2C设备之类的,不过既然你camera模块都能够使用了,i2c自然已经enable了。

make内核不会为你生成dev设备节点。需要你自己添加,或用udev。

网友:
I2C-CAMERA in fun:i2c_ov9640_read i2c write error code =-121
I2C-CAMERA in fun:i2c_ov9640_init error: failed to read chipid
fun camera_init camera function init error!!
fun pxa_camera_open camera_init faile!

这个是I2C总线驱动的时候第一次写入从机地址的时候出错,应该是你的Camera设备的从机号设置错误。

网友:
这个是I2C总线驱动的时候第一次写入从机地址的时候出错,应该是你的Camera设备的从机号设置错误。

经过几天的尝试,发现了slave address并不是datasheet上说的0x30,而是0x2a。目前对camera driver的架构还不是很清楚,各位有没有做过linux下的camera driver经验,请帮忙指导一下,我的MSN和邮箱:kongpengsh@hotmail.com.

网友:
我直接在内核里加了SCCB协议, 用IO口模拟SCCB时序,访问ov9650和拍照都很正常.

ov9650的协议地址是0x60/0x61, linux下在应用层设置ioctl时, slave地址应当是:
(0x60>>1)=0x30, 不会是0x2a, 你的实现肯定还有问题.

使用s3c2440+ov9650, 在linux下拍照的具体效果可以看这个贴子:

http://www.embedu.cn/viewthread.php?tid=3399&extra=page%3D1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驱动在2.6.18里做的, V4L2架构, 适用于2.6.18和以后的各linux版本.

网友:
I2C总线已经驱动了的情况下,具体的设备驱动一般不难,你多看看Camera芯片资料了解清楚读写位,直接用I2C提供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大侠请指导一下,我是按照linux的一个patch档做的,虽然对slave address有怀疑,但如果我设成0x30的话,I2C找不到这个设备,后面的一些基本操作都会失败。我的一些基本硬件配置如下:PXA272,OV610 和OV2630。请问需要一些什么特别的配置和哪一些文件呢?因为patch档列出了很多文件,不知道哪些文件真正有用?

网友:
I2C总线已经驱动了的情况下,具体的设备驱动一般不难,你多看看Camera芯片资料了解清楚读写位,直接用I2C提供的接口就行了

I2C提供的接口是什么?我刚入手driver这一块。

网友:
实在不行,找他们的fae...除了iic问题

网友:
他们没有Linux下的支援呀

网友:
你不是有开源的Moto 代码么,里面没有i2c模块么,就用那个接口应该可以

网友:
哦,接口我找到了。还要download firmware,看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一些成功的开源项目可以参考一下呢?

网友:
我还是没有找到0x30的设备,谁能告诉我要初始化哪些东东,GPIO什么的?

网友A(2007-06-11):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