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方式

楼主(2007-12-05):
通讯方式
现在正准备要做一个I/O板上的开关量采集,请问用一种什么样的通讯方式比较好?I/O板的类型为PCI总线型.准备采集I/O板的通道信号.谢谢!
通讯
信号
通道

网友A:
如果是PCI-IO板卡应用,直接使用板卡厂商提供的API接口
如果是要测量PCI总线时序,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器.

网友B:
如果是PCI-IO板卡应用,直接使用板卡厂商提供的API接口
如果是要测量PCI总线时序,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器.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