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51控制步进电机正向转动时出现反转1步或多步现象,程序出错在哪里?

楼主:
本人第一次以定时器产生驱动信号控制步进电机,正向转动时有出现反转1步现象,程序出错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电路图和程序流程图在以下网址可以查看
TIMES     EQU   10H      ;重复次数
PHASE     EQU    33H     ;2相驱动
COUNT     EQU    50000   ;计数器计数50000次后即产生溢出而中断
;OUT       EQU    P0      ;输出口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SJMP    TIMER0
START: MOV    IE,#10000010B    ;允许计时器0溢出中断
       MOV    TMOD,#01H        ;设置计时器0方式1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A,#PHASE
       SETB   TR0
       MOV    R5,#TIMES        ;指定重复数
       JMP    $                ;停滞
TIMER0:
       CLR    TR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5,AGAIN         ;时间到了吗
       MOV    R5,#TIMES        ;重新指定重复次数
       MOV    P0,A             ;输出驱动信号
       RR     A                ;左移
       RETI
       END

实验板所用步进电机AIRPAX:
工作电压:5V
绕组内阻:20.4欧姆
步进角:15度
步进电机为2相6线马达、插头上有橙、绿COM1、棕一组和黑、红COM2、黄一组.

网友:
什么人写的书啊?我建议把他找来打PP。

网友:
DJNZ   R5,AGAIN
-----
  AGAIN 在哪里?

网友:
不好意思原程序为
TIMES     EQU   10H      ;重复次数
PHASE     EQU    33H     ;驱动方式
COUNT     EQU    50000   ;计数器计数50000次后即产生溢出而中断
;OUT       EQU    P0      ;输出口
       ORG    00H
       SJMP    START
       ORG    0BH
       SJMP    TIMER0
START: MOV    IE,#10000010B    ;允许计时器0溢出中断
       MOV    TMOD,#01H        ;设置计时器0方式1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A,#PHASE
       SETB   TR0
       MOV    R5,#TIMES
       JMP    $
TIMER0:
       CLR    TR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5,AGAIN
       MOV    R5,#TIMES
       MOV    P0,A
       RR     A
AGAIN: SETB   TR0
       RETI
       END

网友:
大家都给了我2个提示
a.初始相位的问题
b.反向移位计数值不对
如果各位做过这个产品,可以教一下我吗

网友:
顺序不对.

网友:
我不明白,可以把错的语句提出来吗?

网友:
请求好心人教一教我啦

网友:
自己调试啊,
问题很明显,还需要别人帮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