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通信的问题 --在线等。。。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有一个防火监控系统,将监控到的数据通过串口进行接收,现在要增加可以通过usb接口来接收监控数据。
现在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情况下的usb通信呢?
谢谢各位。

网友:
我还想问,应用程序和USB的驱动程序关系是怎样的,怎样结合起来协同工作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PC端驱动不用动,设备端做成一个USB CDC类的 ACM设备,也就是用USB模拟串口的设备。
不过 USB传输距离太短,绝对不适合用在远程监控上。

网友:
我做的监控是单独由采集设备,然后用无线发送到usb的接收设备,我这边要做的就是一个接收端!

网友:
USB CDC类 ACM子类。搜一下。PC端直接用串口,原来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
接收端程序可以使用CreateFile(),WriteFile(),ReadFile(),CloseFile()函数来操作USB端口,但是前提是USB接收设备提供相应的设备驱动

网友:
用ningxin提供的办法做成CDC即模拟成串口,这样原应用程序可以不作改动,但CDC类通常需要USB驱动程序;
另一种方法,做成标准HID设备,用HZJMAN所说的函数操作数据管道,带宽大且不需要安装USB驱动程序,但应用程序需要改动。

网友:
我以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市场上有一种“USB-UART”的转接器,你只需要买一个接上就可以了,不过相应的会增加成本。。。

网友:
  1. 把你的 设备 从新画图 布线 , 增加一个USB 口

  2. 自己画图 布线做一个 USB 转 UART 的转接口, 或着 买别人

网友:
硬件短信平台
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比较稳定,不受网络安全影响,响应及时,适合一些重要的安全性高的业务需求,但是发送速度有限制,一般是800条/小时
sp短信通道发送速度快,但是由于接入的开发商很多,在服务器不多的情况下,必然会排队,有时繁忙时提交一条短信,第二天才能收到,而且网络不正常时,也会影响使用
建议一些管理软件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
1.方寸GSM-Modem 短信平台

GSM-Modem 短信平台,无需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一个短信猫(或手机),一个短信开发接口,就可轻松建立短信服务器,可实现短信收发,短信互动等功能,一台电脑可以连接多个短信猫硬件,从而提高吞吐量。

2.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手机短信接口,短信二次开发控件)

通过本数据库接口,能使你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你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你的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你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本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您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电话:0755-25996144/25536144
联系人:陈先生
网址:http://www.fcwww.com
qq:39337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