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并口测试问题

楼主(2007-01-06):
请教并口测试问题
主板上面的并口,在不接实际并口设备(比如打印机等)应该怎么去测试啊?测试的原理是什么?如何才算是PASS,在DOS下开发并口测试程式应该怎么样去实现啊?小弟没入门需要高手点拨,感激啊!~~~~
测试
打印机
开发
如何

网友A:
高手呢?SOS~~~

网友B:
在dos下直接 对并口读写,地址是 好像 378 直接对他读写就可以了,,,
用汇编比较简单些,,
对并口测试,网上有些并口工具可以借鉴一下的,, 能读写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C:
outp(0x378,,,,)在VC下可以调用的,

网友D(2007-04-25):
VB下好像有一个直接打开并口发送接受数据的方法!很简单!
以前控制过打印机!
楼主可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