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两个小任务是做什么的

楼主:
void TaskB(void *pdata)

{
void * UdpTemp;
uint8 eer;

    while (1)
    {
        UdpTemp=OSQPend(RecUdpQFlag,0,&eer);
               if(eer==OS_NO_ERR)
        {
                Udp_Process((Rec_Ptr *)UdpTemp);
                eer=eer;
        }
    }
}

                            void TaskC(void *pdata)
{
void * TcpTemp;
uint8 err;
    while (1)
    {
               TcpTemp=OSQPend(RecTcpQFlag,0,&err);
        if(err==OS_NO_ERR)
        {
                Process_Tcp1((Rec_Ptr *)TcpTemp);
                TcpTemp=TcpTemp;
        }
    }
}

网友:
好像是等待消息,然后处理,两个函数分别处理udp包和tcp包。

网友:
很简单的任务切换。在taskB和taskC之间切换。
UdpTemp=OSQPend(RecUdpQFlag,0,&eer); 如果得到了RecUdpQFlag,就可以执行
Udp_Process((Rec_Ptr *)UdpTemp);得不到RecUdpQFlag,则该任务挂起。切换到TaskC任务,同样的OSQPend(RecTcpQFlag,0,&err);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