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Philips的P89C668的键盘中断老重启

楼主:
我用的是Philips的P89C668,写了个键盘显示程序,用仿真器时,按键盘没什么问题.但把程序加载到片子里,运行时,按键盘,程序老是从开头重新运行,这是为什么呀,键盘中断用的是INT0,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软件没问题,自然找硬件上的咯

同时看一个仿真的配置和具体的硬件有什么区别

非到逼不得以的时候,我是不用仿真的

因为仿真出来的结果并不就等同于实际结果,很多时候都还得在实际的板子上再调

郁闷,还不如直接上板子呢,省事哈!!

网友:
我把所有的中断关了,按键时还是会重启

网友:
WDT用了吗?

网友:
没有用WDT,请问使用P89C668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网友:
668的特殊地方是,它的中断向量和以往的51是不同的。

网友:
但INT0还是一样的。而且你的中断关了仍有问题,那就不是中断向量的问题。

贴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