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从串口发送缓冲区中读取数据?

楼主(2007-12-06):
请问,怎么从串口发送缓冲区中读取数据?
请问,怎么从串口发送缓冲区中读取数据?我想在数据发送出串口之前把数据截取下来,按新的格式发送出串口,然后接受到数据后再给函数;
缓冲区

网友A:
那要你自己写一个驱动直接去读缓冲区了。

网友B:
要读缓冲区只能自己改串口驱动了,或者不读缓冲取,在writefile之前先取得要发送的数据,这不就可以了!

网友C:
改串口驱动是什么意思啊?writefile等向串口发送的数据在一个函数里头,现在我只能调用哪个函数,但是那个值我得在程序运行时截取下来,怎么在writefile之前先取得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D:
那就把要发的数据存到叔祖里。整理好格式后,再发吧

网友E:
写个hook dll就可以了。

网友F:
钩子?
可惜你要写进去之前获得。我有个好办法,就是你把串口的 2、3口用根小细丝连上,让写缓冲区和读缓冲区可以同时访问,这样子你就可以用ReadFile来读写缓冲区的数据了。可是这样子你还是已经把数据写进去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