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S格式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MMS格式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把MMS从服务器上取了下来,在解析里面的内容的时候碰到了一点问题,请指教
最开头的是HTTP的response头文件
然后是Message-Type之类的域,这我也清楚
一直到Content-Type域,我就搞不懂后面的内容是什么了
最后是一个smil文件,也很清楚
我想问一下,Content-Type域后面的是按照什么协议格式放的啊,我一点也看不懂
比如Nokia的MMS这一部分是这样的:
84 1f 1f b3 8a 3c 35 35 30 31 30 31 30 38 3E 00 89 61 70 70 6c...
而且我发现我收下来的彩信内容,不同的手机格式都略有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度不同厂商发出的彩信内容格式都不一样的吗?
比如Nokia的Data域,就是5个字节,第一个字节表长度,后面是数据,有的手机收到的Data域就只有4个字节
而且Nokia的域,都是用8C 98 之类的值来表示的,可是有的手机就全部都用3F来表示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请高手指点
Nokia
而且
手机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可能是Content-Type域后面的封装格式不一样.从Message-Type到Content-Type应该是MMS-HEAD,后面的都是MMS-BODY.MMS-BODY可以用WSP来封装,也可以用MIME来封装,其实2者看起来相差不大.每个厂商的解码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了彩信内容不一样
84 1f 1f b3 8a 3c 35 35 30 31 30 31 30 38 3E 00 89 61 70 70 6c... 这个应该是用WSP来进行封装的WSP-HEAD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