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貌似因为一行代码非法操作,为什么?

楼主:
BOOL CMessagesMenu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SetWindowPos(&wndTopMost,0,0,320,240,SWP_SHOWWINDOW);

        CString strTemp1,strTemp2,strTemp3;
        CMessagesMenuDlg m1,m2,m3;
        m1.OnPrepareMeasureCheck();
        m2.OnWaitMeasureCheck();
        m3.OnSaveDataCheck();
        CFile mFile1;
        if(mFile1.Open(L"\\Storage Card\\Radio1.TXT",CFile::modeRead) == 0)
                return 0;
        else
        {
                CArchive ar1(&mFile1,CArchive::load);
                ar1 >> strTemp1;//为什么不可以?
                ar1.Close();
        }
        mFile1.Close();

        if( strTemp1.GetLength() > 0)
        {
                //AfxMessageBox(L"8600");
                ((CButton *)GetDlgItem(IDC_CHECK1))->SetCheck(1);
        }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运行后,弹出一个错误对话框,关闭此对话框后又弹出一个对话框说 *****.exe程序非法操作,而,当我把ar1 >> strTemp1;去掉就不会弹出任何错误,但,也就无法读出文件的内容了。 大家帮看看这个程序的问题出在哪,真的是在这行么? 这个读文件方法以前用都没出现这个问题,当然,以前没在OnInitDialog()中用过。
谢谢大家!

网友:
file.Read(&BUFF,size);

为什么不直接用CFile自带的呢?

网友:
嗯    知道那种自带的文件读取方式      但在其他使用时候不如这个好    OK   我试试

网友:
通过存档存储及加载 CObject 需要额外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应调用对象的 Serialize 函数,其中,CArchive 对象是 Serialize 调用的参数,与使用 CArchive 的“<<”或“>>”运算符不同。要牢记的重要事实是:CArchive 的“>>”运算符基于由存档先前写到文件的 CRuntimeClass 信息构造内存中的 CObject。

因此,是使用 CArchive 的“<<”和“>>”运算符还是调用 Serialize,取决于是否需要加载存档基于先前存储的 CRuntimeClass 信息动态地重新构造对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 Serialize 函数:

反序列化对象时,预先知道对象的确切的类。
反序列化对象时,已为其分配了内存。
警告   如果使用 Serialize 函数加载对象,也必须使用 Serialize 函数存储对象。不要使用 CArchive 的“<<”运算符先存储,然后使用 Serialize 函数进行加载;或使用 Serialize 函数存储,然后使用 CArchive 的“>>”运算符进行加载。

总之,如果可序列化的类将嵌入的 CObject 定义为成员,则不应使用该对象的 CArchive 的“<<”和“>>”运算符,而应调用 Serialize 函数。同时,如果可序列化的类将指向 CObject(或从 CObject 派生的对象)的指针定义为成员,但在自己的构造函数中将其构造为其他对象,则也应调用 Serialize。

网友:
找到原因了,和楼上说的有些关系
文件不是用CArchive类来写入    所以,读就有问题
唉    EVC毛病太多。。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能读了,但读出的字符串是输出在窗口上是空的,怎么办?
希望大家路过再帮帮我

PS:楼上二位不急喔,我会尽快给分。

网友:
全解决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