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系统,SDRAM、FLASH单独读写没问题,在Bootloader里读FLASH程序搬到SDRAM里出错怎么办?

楼主:
2410系统,SDRAM、FLASH单独读写没问题,在Bootloader里读FLASH程序搬到SDRAM里出错怎么办?

网友:
不会吧,你的内存配好了没?你单独访问的时候是批量访问还是单个访问

网友:
SDRAM config怎么做的?
Bootloader应该先将SDRAM初始化好, 再搬数据

网友:
不会吧,你的内存配好了没

网友:
什么错?是无法跳转?还是写入后再读出不对?

网友:
同样得代码在买得板子上是没问题得,可以正常跑,而且数据搬运也是正确得,但是我自己做得板就不行。内存应该是配好了。
从FLASH里读出来得数据是OK的,写到SDRAM里后,再从SDRAM里读出来从串口送出来就错了。但是单独望里面写数据是没问题的。郁闷中,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数据线串扰??
程序应该可以跳转只是跳到SDRAM里运行的时候由于数据传输错误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A:
SDRAM里面的内容读写正确与否,需要多方测试才能确定。有可能出现读写感觉是正确的,但是会发生以下各种情况:操作单字节的时候影响16bit或者32bit(也许会反过来,这一般是DQM信号接错了);后一次操作影响前一次操作的结果(延时参数设置不对);读写某一片地址,会影响到其他片的地址(还是延时参数设置不对);某一片地址访问有问题(串扰);偶然出现的数据错误(串扰)。
如果楼主用的SDRAM型号和参数与买的板子不一致,还有可能出现SDRAM空区(地址不连续,有的地址无效)的问题。不过这种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更改一下初始化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RAM里面的内容读写正确与否,需要多方测试才能确定。有可能出现读写感觉是正确的,但是会发生以下各种情况:操作单字节的时候影响16bit或者32bit(也许会反过来,这一般是DQM信号接错了);后一次操作影响前一次操作的结果(延时参数设置不对);读写某一片地址,会影响到其他片的地址(还是延时参数设置不对);某一片地址访问有问题(串扰);偶然出现的数据错误(串扰)。
如果楼主用的SDRAM型号和参数与买的板子不一致,还…

网友:
SDRAM时序配置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