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多线程 编程 与 windows xp的多线程编程有什莫区 ...

楼主(2007-09-26):
wince的多线程 编程 与 windows xp的多线程编程有什莫区别?
wince的多线程 编程 与 windows xp的多线程编程有什莫区别?
wince
windows
编程
多线程
WindowCE

网友A:
没什么区别

网友B:
没有多大的区别 只是 要注意资源的使用

网友C:
a198443b():资源使用中应该注意什么?麻烦你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D:
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时间片分配不一样,明显wince要比XP时间片要少。还有wince分配空间跟个数都要比XP少. 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反正一般是够用的

网友E:
不一样,CE是嵌入式系统,要保证实时性,下面的网站有CE资料,注册下载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