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问题,马上给分!

楼主(2007-03-28):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问题,马上给分!
编译汇编程序时总出现三个warning
第一个: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第二个: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第三个: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由于不管编译什么汇编程序 都出现这样的warning 所以是不是 keil 设置的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办啊?
谢谢大家啦
reference
warning

网友A:
上面忘记给代码了: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a, #0FEh
mov r5, #8
Output:
mov P1, a
rl a
Acall Delay
djnz r5, Output
Sjmp START
Delay:
mov r6, #0
A1: mov r7, #0
DelayLoop:
NOP
NOP
djnz r7, DelayLoop
djnz r6, A1
ret
end
第一个问题已搞定,加上:
XXX SEGMENT CODE
RSEG XXX
就可以了

网友B:
后两个是你引用的extern的函数,编译器链接的时候找不到该函数的符号表。应该包含相应的库再编译。

网友C:
我刚学,该如何改上面的程序呀,麻烦了

网友D:
给大家推荐个
好的技术群 大家一起学习啊

网友E:
把你工程里的,那个自动为C语言工程生成的那个STARUP.A51去掉!!
你现在用汇编写,就不用它了!!
再编译就都OK了!!

网友F(2008-08-22):
只要删除STARUP.A51就三个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