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GPRS MODEM同时拨号的问题?

楼主:
我电脑两个串口上连接两个GPRS MODEM同时拨号上网,默认情况下是使用一个连接.我想在程序中控制两个连接怎么同时使用呀,即有的数据通过一个连接发送出去,另外一些数据通过另外一个连接发送出去呀,应该怎么办呀,请各位帮忙.非常感谢呀!

网友:
这样比较麻烦的,因为gprs modem拨出来的地址都是动态的!如果是固定的好办,可以指定IP来收发数据,这样你这个程序也比较好做了。麻烦了,看看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地址池,然后把动态IP对照某一个固定IP,这样来做可能会好办些。

网友:
多谢楼上的热心回答,这个地址池没有问题,我有相应的名称来对应它,其它的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正常windows拨号,肯定是一个一个拨上去的,同时拨上的可能性不大,那你可以把第一次获取的动态地址先付给地址池中的一个固定IP,然后第二次的一个固定IP。然后通过ping包方式来判断哪一个动态IP掉线,掉线的那个再重新把固定的再赋值一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方式吧

这个方式
modem 容易出先问题
一会就 死了

网友:
呵呵,没有实际使用过。。。具体的还需要边做边想。。。希望楼主早日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楼主干吗不使用GPRS DTU啊,省的自己编程拨号了,终端自己维护自己拨号,提供给你串口或者网络接口,多简单啊。

建议你不要在这个方面下公诉,移动的GPRS业务还是得依靠移动,通用的没什么意思。

再推荐你一种设备,叫GPSR 无线路由器,更简单,具体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这个你是使用上位机管理两个modern的拨号
现在的点对点协议协议中开辟出多个local node
下面对应设备serial 0,1
进行独立运行协议拨号
就是数据交互通道和分配到ip都绑定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