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简单的串行通信接收程序(汇编)

楼主:
是从串行调试助手发的, 只要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串口接收中断里写:

c = sbuf;
switch (c)
{
    case '@':
    {
        i = 0;
        SdataReady = 0;
        break;
    }
    case '*':
    {
        SdataReady = 1;
        break;
    }
    default:
    {
        SdataBuf[i++] = c;
    }
}
/*检查SdataReady,如果为1表示有新的串口数据,用完后把它清0,i表示缓冲里的数据长度*/
串口助手发数据的格式是:@数据*
注意,别溢出,数据里不能有@和*

网友:
是否有汇编程序 ?

网友:
思路都出来了,LZ老大,自己实现一下不是很吃亏吧??

呵呵..

网友:
我不懂C

网友:
思路是一样的...

规定了数据的起始符:'@'结束符:'*'
在串口中断里面进行"解码"
如果收到的是起始符,那就开始初始化
然后开始接,如果不是结束符的话就把数据放入指定的空间
如果收到结束符,然后置一个标志以便别的函数使用

网友:
你先把汇编给写写吧...

你都不做,我怎么好意思帮你做完呢?

对吧?大哥

网友:
ORG 00H
S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P1,#0FH
MOV TMOD,#20H
MOV TL1,#0FCH
MOV TH1,#0FCH
MOV PCON,#00H
CLR ES
SETB TR1
MOV SCON,#50H
ML0:
JBC RI,ML1
SJMP ML0
ML1:
MOV A,SBUF
MOV P1,A

END

网友:
原来你要的是这个方面的哈?

具体你用什么芯片,你看具体的芯片的手册里面应该一清二楚

网友:
普通的51芯片, 就是调不出

网友:
MOV SCON,#50H
换换试试
MOV SCON,#D8H

同时注意一下停止位那些,波特率那些的设置

网友:
再请教一下,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在执行该程序的时候发现,我的单片机的RST不停的复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不够,芯片有自动检测功能,再一个可能是看门狗,或是你的复位管脚变短起来了.

网友:
另,你怎么判断它在不停地重起呢?

还有一个,你的程序没进入一个死循环也会从头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