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抓狂的问题,build有错误??

楼主:
我是照书上的例子定制系统的,以前能顺利编译过,后来重装了一次pb4.2,build就有
问题了,重装了几次还是不行,错误提示有:
!!!!! Error building (K:\WINCE420\platform\Emulator)
Sysgening platform K:\WINCE420\platform\Emulator
!!!!!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Check K:\WINCE420\build.err
求高手来指教

网友:
查看一下build.err文件

网友:
NMAKE :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NMAKE :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NMAKE :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NMAKE :  U1045: spawn failed : Invalid argument
build.err的内容
我用UltraEdit-32打开的 ,就这么多

网友:
程序没动过?出错行知道吗?

网友:
没动过什么文件,

网友:
U1045错误是因为NMAKE调用的某个程序失败,可能是你的PB有问题,重新安装吧。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重装过还是不行嘛。

网友:
PB的重新安装不彻底,卸载的时候在注册表留了一堆垃圾
先卸载pb,到注册表中找到Platform builder的项目,手动删除,换个目录重新安装PB

有点野蛮和草率,如果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再这样尝试,慎之!

网友:
应该是你安装目录的问题,楼主确认下是否没有按照默认的路径安装,其实安装时分了好几个地方,他们都有对应的关系,要是路径改成其他的了,则一般都会出错.
默认目录都有:
C:\WINCE420 PB源代码
C:\Windows CE Tools ---EVC help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  ---SDK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   ---PB IDE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C++ 4.0   EVC

网友:
to riitso(笨熊) ( )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Platform builder的项目在注册表中哪个路径下可以找到??

网友:
自己动手搜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