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ctivesync 连接新问题
skingshere
skingshere

网友A(2007-11-25):
Activesync 连接新问题
pc 与 wince设备连接
用Activesync 4.5
wince设备 显示已连接
而pc 上Activesync 一直在连 却连不上?
以前连上过的 只是有好久没用了 现在又连不上了 奇怪啊!
wince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好像和设备端的usb协议有关。多试几次就行了。

网友C:
不行啊 我都试了3天了 换了4台PC 只是wince 设备只有一台 没法换 ..
usb协议? 能解释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D:
我的设备一般重起一下就能联上的。
我怀疑是usb问题,是因为一开始设备更不好连。后来设备方给了我一个在pc上安装的usb协议。就能用了。

网友E:
你没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F:
你启动起来设备后,再启动计算机试一下。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如果设备重启,pc必须重启一下,否则就连接不上!

网友G:
数据线我换了
每次启动设备都要启动PC? 可是我现在是第一次启动都连不上啊.
准备过段时间去换换设备..有没有可能是设备本身的问题???/

网友H:
是设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