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应用程序烧写flash问题

楼主:
用的是华恒AT91ARM9200的板子,因为初始设定是需要从uboot下把image烧到板子上,现在希望实现能从应用程序中直接烧写,下面是我的代码。若zImage与通过uboot烧上板子的image是同一个的话,执行程序后,系统可以启动,但若是另一个image,则执行后不能启动。请大侠为我指点迷津。。。

main()
{
  int fdfile, fdflash,fileread = 1,filewrite;
  char strfile[1024];

  memset(strfile,0,sizeof(strfile));

  fdflash = open("/dev/mtdblock/1", O_RDWR);
  fdfile = open("/mnt/zImage",O_RDWR);
  do{
        fileread = read(fdfile, strfile, sizeof(strfile));
        filewrite=write(fdflash, strfile, sizeof(strfile));
        }while(fileread==sizeof(strfile));
  close(fdflash);
  close(fdfile);
  return;
}

网友:
没擦除呢

网友:
擦除不是在驱动层完成的工作么?
同样的程序,把zImage换成一个文本文件,可以写进去也可以读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不行了。

网友:
1、Linux下的应用程序不能调用Linux的驱动烧写它自己
2、zImage是放在Norflash里,而你通过驱动读写文本文件等是通过文件系统在Nandflash里操作

网友:
啊,难道是不能写的么。。。老板要我把这个功能调出来。。。
板子上只有Intel 28F128J3A的Nor flash,哪里来的nand flash呢?而且驱动跟文件系统应该是完全无关的,为什么是通过文件系统在操作?
请楼上的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现在真是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