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GCC-AVR编译问题(C++)

楼主:
最近放假做了个在AVR单片机上做了个控制板,用的是Atmega16.语言是C++.使用的编译器是WINAVR(GCCAVR) 20060421 .用AVR Studio 4.12 sp4 仿真(软件).
由于系统比较复杂,首先用VC++.NET 2005 开发,在PC测试全部通过后,使用GCC编译时出现了两个警告,调试时出现一个错误.请高手指教:
1.编译器警告
Queue.h:20: warning: ignoring packed attribute on unpacked non-POD field `CommandPackage Queue::cmd[1]
请教原因
2.编译器警告
buffer.h:12: warning: alignment of 'Buffer::_ZTV6Buffer' is greater than maximum object file alignment.  Using 1
3.调试器报错
AVR Simulator: Excessive stack overflow, stop sim

简单说明下程序的情况:
程序用了面向对象的设计,总共涉及了大约10+个类.其中报错了的是指令缓冲相关类.
Buffer继承出了E2PBuffer和CommBuffer,在类内部使用了一个CommandPackage(non-POD)类型组成的Queue类.其中Buffer及其两个子类还有Queue均报了以上两个警告.
我CommandPackage的大小是 10 Byte,缓冲队列最大数量是5,缓冲队列一共产生了6个实例.
由于编译器不支持new和delete,所有对象在全局实例化.并通过函数初始化函数将引用传进类内部.
调试器报错时,堆栈指针指向了043F,就是说堆栈的使用量根本没有过百.
这个程序已经写了N天了,现在从VC转到GCC不行我就全白干了~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没搞过
顶一下

网友:
buffer.h:12: warning: alignment of 'Buffer::_ZTV6Buffer' is greater than maximum object

这个说你的类能产生多个对象,不知道怎么定义的...

看看它的构造函数看看

网友:
先查看一下内存的分布是否有stack和heap交叠的情况。另外,有时候仿真器会乱报错。可以换个编译器或者仿真器试试看。

网友:
不明白,按楼上说换个编译器瞧下。怎么选用了GCC呢?推荐CODE VISION,如果你是keil的用户,ok,code vision你一定很顺手。听说很多公司用GCC?!为什么?

网友:
对于编译器,我觉得首先应该检查的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10个类?? 估计是超了AVR的最大资源了,不建议用C++来开发单片机

网友:
不建议用C++来开发单片机 T16只有1K的内存 你用了10个内 简直是噩梦

网友:
不建议用C++来开发单片机 T16只有1K的内存 你用了10个内 简直是噩梦
真幽默,不过10个也太黑了,它是MCU呀,可不是PC

网友:
即使ARM系统也几乎没有用C++做软件的,重写吧,呵呵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用C++写单片机的,希望能学习一下更多GCC下c的例子!

网友:
你说"所有对象在全局实例化.", 你确定是在全局数据空间, 不是在栈上吗?

这里的错误是堆栈溢出,你的断下来看看callstack, 看在哪出问题?
或者把默认堆栈值调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