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用recvfrom接受数据只能收到第一个字符??

楼主:
我用recvfrom接收数据,然后用messagebox显示,每次都只显示第一个字符,后面的字符都变成“□”了。
代码如下:
while(1)
{
        numrcv=recvfrom(serverSocket, buffer,
                20, 0, (struct sockaddr *)NULL,(int *)NULL);
        if (numrcv != SOCKET_ERROR)
        {
                MessageBox(NULL,(LPCTSTR)buffer,NULL,NULL);
        }
}
而且每次不管发送的数据有多长,后面都只有两个“□”。如“100”,显示是“1□□”,如果发送的是“10000000”,显示的还是“1□□”

网友:
有谁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或者直到怎么解决,麻烦解答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字符unicode和asni转换的问题

网友:
发送了结束符,应该只是MessageBox(NULL,(LPCTSTR)buffer,NULL,NULL);
可能是把0作为结束符了,你看接收返回值

网友:
不要用messagebox显示他。
我感觉你的数据应该是对的,要不你直接把buffer的所有位输出来看看,应该是对的。
对了,我觉得你显示buffer还不如显示实际接受到的字节数。搂主你看看,应该是对的。
PS:socket 的 recvfrom是可以用的,这点我用过。

网友:
我直接用EditBox显示他,也一样是乱码啊,不知道什么情况,
如果是Unicode和asc的转换,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不是你用什么显示的问题
你的buffer中间有不能显示的字符或者转换有问题.
我建议你先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显示buffer中的内容,看是否接收到乐内容。
想转换unicode,使用MultiByteToWideChar

网友:
我可以确定我接收到了。
我现在发现这里有问题,我定义一个char str[5]="aaaaa";
然后用SendMessage(GetDlgItem(hDlg,IDC_EDIT5),WM_SETTEXT,NULL,(LPARAM)str);
在EditBox里显示这个str,显示出来也是乱码。所以我想可能是码制转换的问题。
用MultiByteToWideChar转换,代码如下:
int widecharlen=MultiByteToWideChar( //计算从Ansi转换到Unicode后需要的字节数
      CP_ACP,
      MB_COMPOSITE,
      str, //要转换的Ansi字符串
      0, //自动计算长度
      0,
  );
        LPTSTR wstr = new TCHAR(widecharlen);
        MultiByteToWideChar( //从Ansi转换到Unicode字符
      CP_ACP,
      MB_COMPOSITE,
      str,
      5,
      wstr, //转换到tmpstr
      widecharlen //最多转换widecharlen个Unicode字符
  );
再用SendMessage显示,就什么也不显示了,请问下我使用有什么错误,或者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麻烦解答下,谢谢

网友:
知道了,要把第四个参数换成-1,但是asc里的换行符转换成Unicode后还是乱码啊,就是"\n"

网友:
换成"\r\n"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