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C52 里面能放系统吗?(希望能够实现多线程操作)

楼主:
请教:
void Sendtex2() //向电脑发送字符 '1'
{
    int i;
    for(i=0;i<2;i++)
    {
      SBUF=sends1;
    while(!TI);
    TI=0;
  }
}

void Sendtex3() //向电脑发送字符 '1'
{
    int i;
    for(i=0;i<2;i++)
    {
      SBUF=sends2;
    while(!TI);
    TI=0;
  }
}

main()
{
while(1)
    {
       if (D0==0)  //按键
          {
          key = D0;  //处理抖动
          delay2();
          if (D0==key)
             {
               Sendtex2();
               while(D0==0); //如果按键不松开,则不退出
             }
        }

       if (D1==0)  //按键
          {
          key = D1;
         delay2();
         if (D1==key)
            {
              Sendtex3();
              while(D1==0);
            }
         }
     }
}

现在情况是,如果 D0 不松开,则
if (D1==0)  //按键
   {
      key = D1;
      delay2();
      if (D1==key)
         {
         Sendtex3();
         while(D1==0);
         }
  }
就不能运行啊?

89C52 里面能放系统吗?
一般是放哪个系统?

谢谢!

网友:
TINY应该能放得下...

嘿嘿

不过这样的应用感觉还用不上,嘿嘿

网友:
RTOS可以,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zlg的那个很小的os似乎可以,

网友:
kernel小于1kB的有很多的

网友:
其实没必要用os。

        int iLD0 = 1,iLD1 = 1; //记录上次的按键状态,0-按下,1-放开
        while(1)
        {
                if (iLD0==1 && D0==0) //按键
                {
                        key = D0; //处理抖动
                        delay2();
                        if (D0==key)
                        {
                                Sendtex2();
                                //while(D0==0); //如果按键不松开,则不退出
                                iLD0 = D0;
                        }
                }
                if(D0==1)
                        iLD0 = 1;

                if (D1==0) //按键
                {
                        key = D1;
                        delay2();
                        if (D1==key)
                        {
                                Sendtex3();
                                while(D1==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