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WINCE

楼主:
要在PDA上开发程序。主要是数据采集,信号处理的。
需要用到那些小波分析,傅立叶变换什么的。数据经过处理后能画出图显示。
因为MATLAB这方面功能比较强,老板建议看能不能用MATLAB生成DLL,供vs2005调用,那么就不用自己去实现那些算法了。到底MATLAB能生成WINCE 使用的DLL么?搞了一个星期,没搞定。

网友:
我个人认为没全没有这个可能,毕竟CE没有那么通用的。CE的编程目前应该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EVC调用CE的API,还有就是利用.NET的精简框架。所以在MATLAB开发的DLL是肯定不可能在CE上跑的。只能自己从头来。

网友:
基本上不太可能
LZ去看看matlab有没有支持ce,没有支持就不要在这个上面花时间啦!

网友:
谢谢了。我感觉也是不可能。那么LABVIEW呢?
好像这个东东的PDA模块支持WINCE

网友:
LABVIEW有for wince的版本吗,有的话可以试试
不过好像没有吧

网友:
Using LabVIEW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for Windows CE OS Devices
LABVIEW官网上面有这个标题的文章。
看似能,不过不知道怎么搞。对LABVIEW一点都不懂。得用到LABVIEW PDA MODULE.慢慢研究了

网友:
matlab 要能转换成C源码的话,才能移植到CE上。

网友:
91program前辈已经散分了。
这个帖子就不给你加分了哈

网友:
我都来晚了,LabVIEW能够在wince下面跑的。。

网友:
可以在WINCE下运行的,使用触摸屏模块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