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板 FLASH问题

楼主(2007-10-25):
44b0板 FLASH问题
FLASH焊接好以后,用软件Banyan Daemon 和FlashAccess-V0.4.6找不到flash,无虚焊,我一个一个引脚的检查过;
具体如下:JTAG启动可以检查到ARM核,Banyan Daemon 启动正常后,打开FlashAccess-V0.4.6软件,点击Initialize
按钮,有时候成功,大部分是Failed,即使成功了在点Detect按钮没反应,在点FLash ID提示出错。求各位路过的大虾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成功
检查
不胜感激
failed
FLASH

网友A:
Banyan 是有问题,而且慢,建议使用hjtag,又快又好,支持的芯片还多。

网友B:
强烈推荐用H-JTAG,当然有关你那个问题,要重点检查下板子上的三个跳线是否正确,一般排除硬件问题外就是那三个跳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