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ke image时生成了NK.nb0、NK.nb1、........NK.nb14

楼主:
        #define NKNAME NK

        ; NK Start address
        #define NKSTART                8C100000
        #define NKLEN                01d0000

        #define RAMSTART        8dd00000
        #define RAMLEN                02200000

        $(NKNAME)   $(NKSTART)      $(NKLEN)    RAMIMAGE
        RAM         $(RAMSTART)     $(RAMLEN)   RAM

编译通过,但是在make image时生成了NK.nb0、NK.nb1、........NK.nb14,是应为内核大于32兆了吗?那为什么编译能通过?

网友:
你生成的NK文件比你设置的ROMSIZE要大,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

检查config.bib文件中ROMSIZE的大小

网友:
同意上面的人说的~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但是我的ROMSIZE是这么设置的:
   ROMSTART=$(NKSTART)
   ROMWIDTH=32
   ROMSIZE= $(NKLEN)
和RAMIMAGE 的大小是一样的?还小吗??

网友:
NKSTART和NKLEN也只是config.bib文件中定义的宏而已。

网友:
NKSTART和NKLEN是config.bib文件中定义的宏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给他们定义好了啊,
#define   NKLEN 01d00000
#define   NKSTART 8C100000

congfig.bib中不能到处引用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在你们的提示下,仔细检查了.bib文件。找到了错误了#define   NKLEN 01d0000 应该是#define   NKLEN 01d00000少了一个0,奇怪的是我编译的时候却通过了。感激!

网友:
这个帖子估计很多人要看看,把它顶起来。楼主不厚道,这么久不结贴。

网友:
你要考了你的系统添加的组件的多少,越多最后生成的文件有效数据就越大。当有效数据超过你定义的大小,那么就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
nbx的文件大小是一定的,就是说不过生成几个,每个都是一样大,最后一个正常会有很多0在后面,你可以看文件16进制的工具看一下。
对于文件的大小设置我建议你参考bin文件,最后生成的bin文件大小基本上就接近你需要的大小了,建议稍微大一点。
没有规定说一定是32M的,我自己的平台就只用24M
你的明显是小得可怜!

网友:
的确,该贴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太普遍了
其实看书的话,这种问题不用在这里发帖的

网友:
当生成了nb1等东西时, 检查romsize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