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程函数CreateThread中参数的问题

楼主:
大哥大姐们好~!
    我在EVC中,想用CreateThread()这个函数创建一个线程。我程序是这样字写的
    hReadThread = CreateThread(0,0,ReadThread,this,0,&m_dwReadThreadID);
    其中,hReadThread是HANDLE类型.我定义ReadThread这个函数为以下
     DWORD CComTestDlg::ReadThread(LPVOID lparam)
        .....
    但是在我编译时,编译器报出了如下错误:
     error C2664:'CreateTgread':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3 from 'unsigned long (void *)'to'unsigned long(_cdecl *)(void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的操作系统定制不对,sdk没打对,还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我信誉好,一定给分!

网友:
就是一般语法错误。

网友:
static DWORD   ReadThread(LPVOID   lparam) ;

网友:
错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CreateThread的第三个参数有问题

网友:
恩~谢谢lenux了~在你回答问题前,我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要给你加分~

网友:
其实就是个静态和结构的问题

网友:
定义一个结构,让很多的数据传参进去

网友:
请问comiscience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很头疼:

void readprocess::OnRRead()
{
        hThread=CreateThread(NULL,
                0,
                readprocess::ReceiveThread,
                this,
                0,
                &ThreadID);
}

readprocess::ReceiveThread定义如下:

DWORD WINAPI readprocess::ReceiveThread(LPVOID  lparam, readprocess* pDLG );

EVC编译报错:

error C2664: 'CreateThread'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3 from 'unsigned long (void *,class readprocess *)' to 'unsigned long (__cdecl *)(void *)'
        None of the functions with this name in scope match the target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