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 4.2 实现注册表永久保存数据!

楼主:
我在pb 4.2 中修改 platform.reg 如下: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 Support BINFS Section
;
; Add BinFS to partition tab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 MountFlags:
; 0x10 specifies that this file system is to be mounted as an external
;      ROM filesystem shadowing the \windows directory
; 0x1 specifies that the mountpoint \BINFS is to be hidden
;
        "Mount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 Entries to load the block driver that BINFS uses
; This is dependent on what device is used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lashDrv]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FlashDrv"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FlashDrv]
    "Prefix"="DSK"
    "Dll"="FLASHDRV.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FlashDrv"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Forma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2
    "Folder"="FlashDisk"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FATFS]
    "MountFlags"=dword:2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MountFlags"=dword:0
    "Flags"=dword:100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可是下载完后到这里就死了!
Enter your selection: d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1
Using device name: 'SMDK241012819'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0.12 Port 0400   Dest IP 192.168.0.39 Port 0418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OEMPreDownload: BL_DOWNLOAD

OEMMultiBINNotify: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C200000  Length=0x1CDA5D8
-----------------------------------------------------
OEMVerifyMemory: StartAddr: 0x8C200000, Length:0x1CDA5D8
*** Downloading UNKNOWN image type ***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3276,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5132,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6006,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2986,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31604,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44959, Ack again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53456, Ack again
rom_offset=0x0.
Found pTOC signature.
ROMHDR at Address 8C200044h
RomHdr.ulRAMStart=8E000000h RomHdr.physfirst=8C200000h.
::OEMLaunch, ImageStart:0x8C200000, ImageLength:0x1CDA5D8, LaunchAddr:0x8C201000

EbootWaitForHostConenct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KitlTransport: 0x1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C201000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1000h
+ToPhysicalAddr:0x8C201000
-ToPhysicalAddr:0x30201000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1000h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an 23 2006 at 13:14:29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280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current rGPGCON: 10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20010a
SDMMC config Init Done.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2003, Month: 9,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
r=1h
    OEMSetRealTime(register): Year: 3, Month: 9,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
cond: 0 rcnr=1h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选择HIVE_REGISTER了吗?

网友:
还必须设置 PRJ_ENABLE_FSREGHIVE 变量

网友:
我添加环境变量 PRJ_ENABLE_FSREGHIVE = 1 可是还是出现上面的情况。
我用的是pb 4.2 板子是万龙的 2410 ,做成功的能不能把具体的方法告诉我。我的qq :187130367

网友:
我已经放弃这种方法了,要什么在nk.bin中固定好了,实在整不来。

网友:
网上有好多说成功的,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还是?一起想想办法吧,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大家有解决的吗?把出现的问题拿到这里交流一下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可行的,我用的优龙的FS2410,PB5.0。

网友:
我的是可行的,HIVE注册表可以保存数据。

网友:
我也是不可行,用的是利尔达的2440,修改hive存储之后,
wince界面都进不去,只看到了前面一点点的初始化
后来又改回去
每次重启都重新设置。。。。

网友:
建议你先不要着急实现HIVE,先把文件系统实现,也就是说先生成一个能永久存储的文件夹,实现完这一步以后再实现HIVE.

网友:
我的就是CE4.2,已经实现了。 你们可以在这里面搜搜我的帖子,应该是两个,上面有全部代码,和实现过程.呵呵

网友:
选择hive后还要fat 文件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