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IM300的问题

楼主(2007-05-29):
请教一个SIM300的问题
430单片机与SIM300模块做的保护器,用短信控制设备,现在有个问题,当保护器断电或关机后再开机设备就不执行命令,但人工复位后又恢复执行命令了,还有如果用键盘操作设备向手机发短信后也会恢复命令,就好象SIM300在睡觉,只要唤醒后就可以执行命令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设备
保护器

网友A(2007-06-28):
仔细找找断电保护,与手动复位的区别,影响的几个方面,列出来对比一下也许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B(2007-08-23):
注意DTR 信号是否接低,SIM300有一个点火开启信号.也可以用于打开SIM300的电源.

网友C(2008-05-01):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