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c编程 我用的是sm8958a

楼主:
我用的是 sm8958a
在定义pdata的时候是这样定义的,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
pdata unsigned int y1[24];
pdata unsigned int ports1[2][24];
.
.
.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zz[4];
        Delay(200);
        z[0]='1';z[1]='2';z[2]='3';z[3]='4';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Delay(200);

        SCONF|= 0x02;
//调入初始值
        ports1[0][0] =1; ports1[0][1] =1; ports1[0][2] =1; ports1[0][3] =1; ports1[0][4] =1; ports1[0][5] =1;
        ports1[0][6] =1; ports1[0][7] =1; ports1[0][8] =1; ports1[0][9] =1; ports1[0][10]=1; ports1[0][11]=1;
        ports1[0][12]=1; ports1[0][13]=1; ports1[0][14]=1; ports1[0][15]=1; ports1[0][16]=1; ports1[0][17]=1;
        ports1[0][18]=1; ports1[0][19]=1; ports1[0][20]=1; ports1[0][21]=1; ports1[0][22]=1; ports1[0][23]=1;
        ports1[1][0] =0x07F; ports1[1][1] =0x0FF; ports1[1][2] =0x0FF; ports1[1][3] =0x07F; ports1[1][4] =0x0FF; ports1[1][5] =0x0FF;
        ports1[1][6] =1; ports1[1][7] =1; ports1[1][8] =1; ports1[1][9] =1; ports1[1][10]=1; ports1[1][11]=1;
        ports1[1][12]=0x07F; ports1[1][13]=0x00; ports1[1][14]=0x20; ports1[1][15]=0x20; ports1[1][16]=0x20; ports1[1][17]=0x0FF;
        ports1[1][18]=0x0FF; ports1[1][19]=0x00; ports1[1][20]=0x0FF; ports1[1][21]=0x0FF; ports1[1][22]=0x0FF; ports1[1][23]=0x0FF;
//调入初始值
        y1[0]=0;y1[1]=1;y1[2]=2;y1[3]=3;y1[4]=4;y1[5]=5;y1[6]=6;y1[7]=0;y1[8]=0;y1[9]=0;y1[10]=0;y1[11]=0;
        y1[12]=0;y1[13]=1;y1[14]=2;y1[15]=3;y1[16]=4;y1[17]=5;y1[18]=6;y1[19]=0;y1[20]=0;y1[21]=0;y1[22]=0;y1[23]=0;
.
.
.
.
.
上面的这个调试调不通,整个程序就乱了。
我要是去掉一个pdata unsigned int y1[24]; 或 pdata unsigned int ports1[2][24];及其对应的函数,就没有问题了。这两个数组分别在两个函数里用。
求助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
片子有没有PDATA这个空间???

网友:
应该能有吧,我要是去掉一个函数就能调试通。
用到的那两个数组,分别在两个函数里。两个函数都加在一起,编译也没有问题,就是调试的时候程序就乱了。

网友:
这个片子看了一下,是有片外的空间的...

但是PDATA出问题,这个无从说起,你全改为XDATA看吧,应该问题会解决...

网友:
XDATA 也是不好用,能不能是编译器的问题。我用的是破解版的。2个函数都用上,编译没有问题,就是调试的时候不好用,程序跑飞了。去掉任意一个函数就什么都好了。

网友:
除非破解没有成功,要不不会出问题.

我一直都用着呢,呵呵

跑飞的话,那样是不是可以注意一下,你函数或是什么地方有没有嵌套递归调用呢?

编译器有没有相应的提示什么的...

网友:
这两个函数是独立的,一个函数实现单独的功能,整体编译 调试 ,分别加进哪一个都好用。俩个放到一起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