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camera + TVP5150的问题

楼主:
TVP5150通过2440的camera连接

DVD信号通过TVP5150处理后由2440显示出来
当图象宽度大于360时(高度任意),图象右部变花(变花部分大概有一个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宽,约为60),但左边正常。如果图象宽度继续增大,变花部分随着右移,但变花的宽度基本不变

我以前是没有用中断,显示时是设置了个定时器,每多少时间显示一次
起初我是以为时间太快,一行一行的扫描时,扫到360处就显示了(360以后没有处理),这样引起的360以后花屏

但今天我加入了中断,INT_CAM_P P-port capture interrupt in camera interface 每产生一次,我就显示一副画面,可是大于360时,右部花屏仍然出现

目前本人比较困惑,找不到原因了
按道理INT_CAM_P都产生了,应该是一幅画面都处理完了吧,怎么还会花屏呢?

网友:
这位大侠,小弟目前也在做这个工作。能不能透漏你的硬件上是怎么实现的?tvp5150与2440camera接口直接连接,兼容吗?

网友:
内存数据溢出

网友:
超过360时内存数据溢出

网友:
一帧产生一个中断吗?
我也在做类似项目。几微秒就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
救命啊,我也是遇到楼主的问题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因为 2440 camera interface 有限制,认真看一下 datasheet 吧,由一个特别的数字:640,你搜索一下。把 源大小切调一点就OK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时常用发现的,我这边是专业销售TI的视频解码芯片:TVP5150AM1PBSR,TVP5147PFP/M1PFP,TVP5160等,我们也时常有客户出现这问题软件没弄好的问题。MAIL:zhang12128888@hotmail.com  现在TVP5150的价格比SAA7113的价格便宜多了,出货量直线增加,建议大家多用TVP5150的这个料,性价比都要比SAA7113的强很多,欢迎联系:158-9975-1277
张生,我的MSN:zhang12128888@hotmail.com

网友:
小弟在这里想请教一下:
在做TVP5150的视频采集时,输入是PAL,输出是BT.656的码流(720*576),AVID和VBLK采用默认的,其他的寄存器基本没改,输出的视频没有什么问题(稳定性和正确性),但就是在每行的最后(704——720pix)始终是黒边,亮度为最小值10H
希望大侠们赐教!!或提供什么建议!!
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