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的控制面板中增加触摸屏校准(Stylus)应用,非常感谢!!

楼主:
各位:
   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WinCE的控制面板中没有触摸屏校准(stylus)的应用,以前在编译的时候,只要选择了Mobile Handheld,就肯定会有的。但现在在控制面板中只有鼠标(Mouse)的应用,可是我现在也是用的触摸屏啊?请问下如何能在控制面板中增加触摸屏校准(stylus)应用。
   我已经尝试添加了Winddows CE device/Shell and User Interface/User Interface/Touch Screen[Stylus]这个组件,不过还是没有Stylus这个应用,只有一个Mouse在控制面板中。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BSP里面有没有触摸屏的驱动?在注册表文件里面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
有触摸屏驱动啊!我的触摸屏已经可以使用了,就是有一点不准,所以想校正一下,我在想Commom.reg里应该有这个触摸屏校正的应用,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

网友:
可以使用的,只是由于该工具不会调用将触摸板校准数据保存到非易失性存储介质上的函数,所以进行Cold Boot后需要重新校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办法,自己写一个AP tool去进行校准,并把校准数据保存到Flash等非易失性存储介质上面。

网友:
试试这个函数有没有用:TouchCalibrate()